[求助] 求助:版图发生crash,oaScan命令也不管用

楼主(2023-02-07):
版图发生crash,oaScan命令修复以后也不管用。这种情况咋回事呀,不是很懂。

网友:
找AE ,他们会告诉你咋弄的

网友A:
如果软件是正版的,找软件的AE;如果是盗版的,能打开版图还好,打不开就只能重新画了,并且要重新建一个cell,在版图中框选版图,用 c 把版图的layer 层次全部复制到新的cell中。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后续依旧会crash。

网友B:
添加-libpath  -cell  -view对指定的layout cell进行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libpath  -cell  -view对指定的layout cell进行修复

可以具体说一下嘛?我后续直接找it恢复到几小时前的备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是正版的,找软件的AE;如果是盗版的,能打开版图还好,打不开就只能重新画了,并且要重新建一个ce ...

正版,在公司遇到的问题,后续也没找到办法,只能让it根据备份恢复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