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为什么要做成凸字形

楼主(2023-02-07):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为什么DDR要做成凸字形呢?

网友:
那么狭长,如果不凸的话, 两头的利用率几乎是 zero

网友:
凸出来的是controller,两边展开的是PHY + IO,这个没办法IO就那么些,contoller没办法按照IO那样做长狭长的条形,要不然时序没法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