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软件使用

楼主(2023-02-07):
最近在研究liberate软件,尝试抽取1.5v得反向器。liberate自己带得例子已经可以跑通了,但是自己生成得netlist就无法使用,生成得netlist和例子中得很不一样,大家能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嘛?liberate软件得netlist如何生成?

反相器1.5v生成得网表

反相器1.5v生成得网表

liberate软件例子给出得网表

liberate软件例子给出得网表

运行liberate时候出现得错误

运行liberate时候出现得错误

网友A:
例子是前仿网表,inv是后仿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子是前仿网表,inv是后仿网表

我截图的有问题,前面得确实是前仿网表,这个是他例子后面得内容,有作用得应该是这部分

40行之后应该就是生成得了

40行之后应该就是生成得了

网友:
netlist格式不同,对应的仿真器不同。demo给出来的netlist对应的hspice/finesim,你提出来的netlist对应的spectr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截图的有问题,前面得确实是前仿网表,这个是他例子后面得内容,有作用得应该是这部分
...

看了一下,都是前仿网表,之前看错了。应该像楼上说的一样换下网表格式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3-08-08):
我有个疑问  我在做的时候为什么导入工艺库出现错误,错误提示是语法错误,按道理来说工艺库不可能错的啊

网友:
你的 网表  不是 spectre 的

网友B:
楼主你抽出来的lib文件,area是0吗?我这里不管怎么弄都是0.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23-12-08):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抽出来的lib文件,area是0吗?我这里不管怎么弄都是0.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

我的也是0,但是没有啥办法解决,现在我的delay都有点问题,就没太关心其他信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0,但是没有啥办法解决,现在我的delay都有点问题,就没太关心其他信息了
...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无法直接弄上去。可以采用脚本的方式将lef的面积放上去。我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C:
你用的liberate软件整个流程都跑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liberate软件整个流程都跑通了吗?

跑通了 。但是无法达到要求。如果你是做stdcell可以用。如果是一些自研模板使用的话不是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通了 。但是无法达到要求。如果你是做stdcell可以用。如果是一些自研模板使用的话不是很好。
...

哦哦,好的,自研的确实有很多问题,有工艺库中自带的stdcell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哦,好的,自研的确实有很多问题,有工艺库中自带的stdcell还好。

是的。自研的话本身就没考虑后期抽库。并且liberate抽库的时候也不知道你电路的功能。很难去设定自研电路的正常工作状态。现在我这里的方法就是通过仿真一个真实工作状态的数据。然后通过脚本刷新到lib中去。如果你是stdcell的话可以采用liberate或者其他的抽取时序的软件。但是如果是自研模块。不是很建议。除非你对libeate的熟悉程度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自研的话本身就没考虑后期抽库。并且liberate抽库的时候也不知道你电路的功能。很难去设定自研电路 ...

哦哦,谢谢啦。你除了接触liberate,还用过siliconsmart吗???
对了,你自研的cell有做过DLATCH吗?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抽出来的lib文件,area是0吗?我这里不管怎么弄都是0.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

liberate只吃网表的话,肯定不会有area信息的,要人工指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