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与到w大的元器件如何拆分?

楼主(2023-02-07):
想将一个wp大的pmos拆成两个小宽度的并联,请问下图那种方法正确啊?
这个已经画好的版图的lvs报错该怎么解决?

拆pmos

拆pmos

自己画的拆解的nor3

自己画的拆解的nor3

lvs报错

lvs报错

网友A:
你这画的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画的对么?

我不知道啊 这才想问大家

网友A:
P管是 串联的 你看画的是串联的?

网友B:
你symbol e 进去对着电路检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管是 串联的 你看画的是串联的?

哪张图啊?用两个并联的不能等价于一个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symbol e 进去对着电路检查连接

Symbol e 进去是3个pmos 但是我想让它宽度变窄 因此想用六个pmos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mbol e 进去是3个pmos 但是我想让它宽度变窄 因此想用六个pmos怎么实现?

...

总width不变,用6个就每个mos  width 小一半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width不变,用6个就每个mos  width 小一半赛

方便简单画一画吗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不知道怎么连线

网友C:
三输入或非门,3个pmos串联的,而且分成两个finger后,三个pmos串联后再并联,lvs需要设置识别这种情况,否则只能分成三个独立的pmos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输入或非门,3个pmos串联的,而且分成两个finger后,三个pmos串联后再并联,lvs需要设置识别这种情况,否 ...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输入或非门,3个pmos串联的,而且分成两个finger后,三个pmos串联后再并联,lvs需要设置识别这种情况,否 ...

为什么图2 第2、3个p管中间的ds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输入或非门,3个pmos串联的,而且分成两个finger后,三个pmos串联后再并联,lvs需要设置识别这种情况,否 ...

为什么不是这样连的?蓝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图2 第2、3个p管中间的ds相连?

串联啊 ,PM1 的D,接PM2 S,PM2 D 接PM3 S ,PM3 D 接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这样连的?蓝线

连接错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啊 ,PM1 的D,接PM2 S,PM2 D 接PM3 S ,PM3 D 接输出

哦哦哦
懂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