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kill ->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07):
大佬们,->后边不能跟变量吗

它是不是直接识别成了“item”这个字符串 而不是第一个instances里的key,因为没有item这一项所以输出nil?

网友A:
用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试试~>

不行

网友B:
应该是

println(evalstring(buildString(  list("oIns" item)  "~>")))

置换掉println那一行。

此代码假设你的oIns 变量始终保持为全局变量,就可以。

我随手写的,没跑过,有点小bug不奇怪。

网友:
我没细看过~>和->的区别,不过我习惯是获取db数据库bj的属性变量的时候,用前者;获取GUI上的属性的时候用后者。这是很多年前养成的习惯,应该是有点区别的,懒得记缘由了,就这么一直用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println(evalstring(buildString(  list("oIns" item)  "~>")))

感谢,可以获取到。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用get函数

get(oIns it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用get函数

get(oIns item)

可用,十分感谢!

楼主(2024-06-27):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用get函数

get(oIns item)

今天才发现竟然是你,我在博客园还关注你了,大佬博客写的很好

网友:
感谢,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居然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