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方法例子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2-07):
最近在看一些关于gmid的设计方法的视频和资料,在这些资料的设计和举例中,很多的设计过程都是基于GBW的要求,开始设计,例如基于GBW,得到gm值为多少,然后自己选取gm/id=12,再得到电流,然后。。。,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有个疑问就是,在真正设计一个运放时候,是有很多指标的,比如共模输入范围,共模抑制比等等这些指标。那怎么讲这些指标作为设计一开始就考虑进去呢,比如说,用gmid设计方法,怎么把这些指标考虑进去呢?我看到的例子都是未考虑。

网友:
把指标分解成大信号和小信号指标。比如共模输入范围之类的属于大信号模型,GBW属于小信号模型,从最容易确定的参数来一步步推,没有固定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