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master vip

楼主(2023-02-07):
我现在使用了axi_master的vip搭了一个环境,我这里想在VIP中得到AXI MASTER的带宽数据,

我在VIP中找了svt_amba_perf_calc_base perf_max_write_throughput_calc;
以及对应的set_common 函数,但是还是不知道在哪里调用
求大神指导一二

楼主:
例子中没有用这个函数

楼主:
我看master_cfg中有个参数perf_max_write_thtoughput,这个参数是设置最大的带宽参数,设置成-1的时候是任意的

网友(2023-03-17):
I also need it

网友A(2024-07-17):
请问大佬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写了一个模块,把vip的valid ready,datawith等输入给模块,计算带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