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可以打开原理图,但是无法启动ADE,Launch下面的选项全都是灰的

楼主(2023-02-07):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ctrl+X

保存一下原理图试试

网友B:
菜单可以加载,但是菜单项不能用,这个比较奇怪。是不是你打开的这个view的类型根本不对?先查一下你的view的属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可以加载,但是菜单项不能用,这个比较奇怪。是不是你打开的这个view的类型根本不对?先查一下你的view ...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换成ic618打开就可以正常进行操作,之前用的是617。只是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X

保存一下原理图试试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换成ic618打开就可以正常进行操作,之前用的是6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换成ic618打开就可以正常进行操作,之前用的是617。 ...

这个不算解决啦,有什么理由617不能打开,而618可以?还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