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数模混合仿真求助

楼主(2023-02-07):
貌似是跑通了,但是我的输出信号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数字的电源电压没设置好?是不是connectrule有问题?请教大家,connectrule 设置如下图:

网友A:
connectrule错误一般会报出来,你看看config里关于数字得view是不是选得不是HDL。或者先看看数字信号有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B:
这里的设置并没有设置connectRule,而是依靠电路中的interface element器件。那么你在电路里面就需要放置这种A-D,D-A的转换接口器件才对,否则是需要connectRule的。ConnectRule的本质就是通过view类型的声明把子电路放到不同的域,模拟放入时间域,数字放入逻辑域。中间的转换由系统设置的connectRule来主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rule错误一般会报出来,你看看config里关于数字得view是不是选得不是HDL。或者先看看数字信号有没有 ...

数字用的是verilog,数字信号输出就是一条方框,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设置并没有设置connectRule,而是依靠电路中的interface element器件。那么你在电路里面就需要放置这 ...

请问connectRule在哪里设置,61我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用的是verilog,数字信号输出就是一条方框,不太对

看看config配置里关于数字模块的部分,是不是HDL。如果是schematic,数字信号就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connectRule在哪里设置,61我不太会用

在cds.lib里面定义connectLib就可以,然后connectRule的设置菜单上选一个connectLib里面的Rule,基本的就够用,要关注一下转换电平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2025-01-10):
题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不定态的问题

网友(2025-02-26):
你这个是不是模拟信号么有给初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