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的转换结果随采样电压大小变化

楼主(2023-02-08):
测试时发现 :VIN 的电压越接近VREF转换结果就准确,VIN越小偏差最大达到12LSB  ,offset有6mv左右 ,VREF为2V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不知,大佬们给解答一下   。精度测试INL 1LSB--5LSB ;DNL  1LSB-3LSB

网友A:
很简单,就是mismatch造成的。

vin越接近vref, 接入的电容就越多,接地的电容就越少,这样误差就越小。反之,接入的电容越少,你的误差就越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就是mismatch造成的。

vin越接近vref, 接入的电容就越多,接地的电容就越少,这样误差就越小。反 ...

测试发现我电源电压降低5V降到2.8V,他的转换结果会有好转,如偏差12LSB 变为8LSB   ,共模电压是1/2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