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找出schematic里所有的MOS管

楼主(2023-02-08):
试了用cellName筛选带有”mos“的cell,感觉不行,换个名字就找不到了,有什么思路吗?大佬们!

网友A:
筛选cv~>instances~>name 中M开头的。cellName是跟着pdk变得,但是一般schematic下的器件名没有改过的话就是M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筛选cv~>instances~>name 中M开头的。cellName是跟着pdk变得,但是一般schematic下的器件名没有改过的话就 ...

就怕name被修改过然后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筛选cv~>instances~>name 中M开头的。cellName是跟着pdk变得,但是一般schematic下的器件名没有改过的话就 ...

我看还有Z和I开头的

网友:
Edit/Hierarchy/Print Tree 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还有Z和I开头的

那就先用schHiRenumberInstances()重新给所有器件自动命名,这个就会让所有mos都是M开头。或者设置成你想要的任何自定义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