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使用NMOS管和PMOS管做功率管,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3-02-08):
LDO使用NMOS管和PMOS管做功率管,有哪些区别?

网友A:
NMOS管输出级是buffer结构,空载输出阻抗小一些,PMOS管输出级是CS结构,空载输出阻抗大一些,稳定性有点不同,带载之后另说。
NMOS管输出在源极,Drop电压受VGS限制,相对于PMOS输出大很多,通常采用双电源或者内部集成电荷泵提供power管的栅极高电压驱动。
抛砖引玉了,更多的不同就请各位大佬补充吧

网友:
N管输出阻抗低,压差大。P管输出阻抗高,压差小

网友:
NMOS补偿更好做,PSR更好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A:
NMOS管输出级是buffer结构,空载输出阻抗小一些,PMOS管输出级是CS结构,空载输出阻抗大一些,稳定性有点不 ...

大佬,“NMOS作输出管,drop受VGS控制”,请问能详细说一下为啥受VGS控制吗

网友:
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中使用NMOS和PMOS做功率管存在一些关键的区别,这些区别影响了LDO的性能、效率、稳定性和成本。以下是使用NMOS和PMOS作为功率管在LDO设计中的主要区别:

1. **驱动要求**:
   - **PMOS**:PMOS传导器自然地与LDO的输入电压相连,因此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电压来使其导通。这简化了LDO的设计,因为PMOS直接从输入电压获得其栅极驱动。
   - **NMOS**:NMOS传导器需要一个高于输入电压的驱动电压来开启,这要求LDO设计中包含一个电荷泵或额外的外部电源。这增加了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但在一些高效率的应用中可能是必需的。

2. **效率**:
   - **PMOS**:PMOS器件通常在导通状态下具有较高的导通电阻(Rds(on)),这意味着在相同条件下,使用PMOS的LDO可能具有较低的效率,因为会有更多的功率在PMOS器件上消耗。
   - **NMOS**:相比之下,NMOS器件在导通状态下的Rds(on)较低,因此能提供更高的效率。这使得NMOS在需要高效率的应用中是更受欢迎的选择。

3. **稳定性和性能**:
   - LDO稳定性受到其通路元件特性的显著影响。NMOS和PMOS的不同特性可能导致LDO的频率响应和稳定性行为不同,这需要在设计时通过适当的补偿网络设计来考虑。
   - NMOS可能因为需要高驱动电压而导致LDO在低输入电压应用中不太理想。而PMOS则更适合低输入电压应用,因为它们可以直接从输入电源驱动。

4. **成本和尺寸**:
   - 从成本和尺寸角度来看,PMOS和NMOS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给定的电流容量,NMOS通常比PMOS小且成本更低,这可能会影响最终产品的尺寸和成本。

5. **输入电压范围**:
   - 使用NMOS作为功率管的LDO可以更容易地实现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因为NMOS的栅极电压可以通过电荷泵或其他方法提高,以适应更宽的输入电压范围。而PMOS则可能限于较窄的输入电压范围。

在选择NMOS或PMOS作为功率管的时候,需要根据应用的具体要求来权衡这些因素,包括成本、效率、输入电压范围、以及设计的复杂性。

网友:
LDO使用NMOS管和PMOS管作为功率管,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1. 导通电压的差异
- PMOS管导通时源极与漏极之间的压降很小,接近0V。这使得PMOS LDO的输出电压范围可以非常接近输入电压。
- NMOS管导通时源漏之间有一定的压降,通常在0.1~0.4V左右。这导致NMOS LDO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低至少0.1~0.4V。

2. 驱动方式不同
- PMOS LDO的栅极驱动电压与输入电压相同,源极为输出电压反馈,实现负反馈。
- NMOS LDO的栅极驱动电压需要比输入电压高0.1~0.4V以上,需要使用电荷泵产生更高的栅压,电路更复杂。

3. 功耗的差异
- PMOS LDO控制回路与功率管共地,静态电流小,芯片功耗低。
- NMOS LDO控制回路与输入电压相连,会有一定的静态电流,NMOS导通压降也会带来更多功率损耗。

4. 负载能力不同
- PMOS LDO适合轻载,尤其是超低静态电流场合。
- NMOS LDO更适合大电流输出,负载调整率、瞬态响应等动态指标会更好一些。

5. 成本差异
- PMOS工艺成本高于NMOS,PMOS LDO成本更高。
- NMOS LDO可采用标准CMOS工艺,成本更低。

总之,PMOS LDO输出范围宽、芯片功耗低,更适合对功耗要求严格的低功率场合;NMOS LDO负载能力强、动态性能好,更适合大电流输出和对瞬态性能要求高的场合。具体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设计需求和成本预算。

网友B: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在选择功率管时,通常会在NMOS管和PMOS管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类型的功率管各有其特点和应用场景,以下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1. **导通电阻和效率**:NMOS管通常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这意味着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NMOS LDO可以提供更高的效率。这是因为较低的导通电阻会导致较小的电压降和功耗[1][2]。

2. **控制门电压**:NMOS管的控制门需要高电平电压来导通,而PMOS管则需要低电平电压。这影响了它们在电路中的应用方式,例如,NMOS管适合用作低端驱动(源极接地),而PMOS管适合用作高端驱动(源极接VCC)[2]。

3. **稳定性和输出阻抗**:在空载条件下,NMOS管输出级的结构导致其输出阻抗较小,而PMOS管输出级的结构导致其输出阻抗较大。这意味着它们的稳定性在不同的负载条件下可能会有所不同[4]。

4. **应用场景**:由于NMOS管的导通电阻较小,它们通常用于需要较大电流输出的场合。而PMOS管由于其控制简便性,通常用于小功率或对效率要求不高的应用[3][5]。

5. **成本和封装**:PMOS管由于其结构,通常成本较高,可选择的种类较少。这可能会影响在特定应用中的成本效益比[2]。

6. **热性能**:NMOS管由于其N型衬底的特性,具有较好的散热性能。这在高功率应用中尤其重要,因为良好的散热可以减少器件的温度,提高稳定性和寿命[3]。

综上所述,选择NMOS管还是PMOS管作为LDO的功率管,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成本预算以及性能要求来决定。例如,对于高效率和大电流输出的应用,NMOS LDO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对于小功率应用,或者在成本和封装选择上有限制的情况下,PMOS LDO可能更为合适。

Citations:
[1] https://gaomf.cn/2017/06/12/LDO/
[2]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491077/article/details/109721185
[3]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7804-1-1.html
[4] https://bbs.eetop.cn/thread-943201-1-1.html
[5] http://www.mweda.com/html/mwqa-32108-1.html
[6]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49408663654371868.html
[7] https://blog.csdn.net/qq_61769041/article/details/131906669
[8] https://www.eet-china.com/mp/a81448.html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B: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在选择功率管时,通常会在NMOS管和PMOS管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类型的功率管各有其 ...

网友C(2025-06-09):
请教下,为什么PMOS功率管的LDO的运放要接成正反馈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为什么PMOS功率管的LDO的运放要接成正反馈

PMOS功率管可以看做是一个共源极放大器,本身增益是负的,所以要接运放的正端才能在环路上形成负反馈

网友(2025-11-07):
PMOS电流驱动能力差: PMOS 用空穴导电,空穴迁移率低,导通电阻大。
R_on≈1/(μ_p " " C_ox " "  W/L " " (V_GS-V_th ) )

NMOS电流驱动能力强:NMOS用电子导电迁移率高,Ron 小,适合大电流应用。
R_on≈1/(μ_n " " C_ox " "  W/L " " (V_GS-V_th ) )

μ_p<μ_n,所以在相同W/L与偏置条件下:
R_(on,PMOS)>R_(on,NMOS), I_(drive,PMOS)<I_(drive,NMOS)

PMOS高频瞬态性能差:输出阻抗在高频仅由电容决定,难以对快速负载突变做出响应。
输出电流方程:
                                             i_out=vout/rdsP +SCL vout+gmP vgs

误差放大器输出小信号电压:
vg (s)=A(s)" " (vout -vref ),交流里 vref≈0 →vg (s)≈A(s)" " vout (s)
vgs=vg-vs因vs在交流为 0 →  vgs=(A(s) vout )-0=A(s)" "vout
PMOSLDO 输出阻抗:
zoP=vout/i_out =rdsP/(1+srdsP CL+A(s) gmP rdsP )

低频(A(s)≫1):z(oP\,LF)≈1/(A(s)" " g_mP )。
高频(A(s)→0):z(oP,HF)≈1/(s" " C_L )。
ΔVout≈zo⋅ΔI_load
高频输出阻抗zoP大→ 当负载电流变化时(ΔI_load),输出电压跌落就越多(ΔVout)→恢复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