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clock

楼主(2023-02-08):
请教2个问题,
1. 在tessent mbist 中  trace clock,如果遇到二分频的寄存器,工具可以自动trace通吗?

需不需要自己指定add_clocks { U1/reg1/Q } -reference  source_clock -freq_divider 2 .

2.trace clock 遇到MUX 单元,这个是在rtl 中直接改好是不是更好些。比如mbist mode下,通过mbist_mode的信号直接切好。
让工具直接能trace到port。

谢谢了

网友A:
1. 遇到div2工具是 trace不通的,需要指定  2.clock的path最好提前弄好,在mbist mode 下 工具就可以直接trace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遇到div2工具是 trace不通的,需要指定  2.clock的path最好提前弄好,在mbist mode 下 工具就可以直接tr ...

谢谢大神回复,十分感谢。还有一个疑问是 add_clocks { U1/reg1/Q } -reference  source_clock -freq_divider 2 。如果是2分频。这里的参数freq_divider是填写2 还是0.5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十分感谢。还有一个疑问是 add_clocks { U1/reg1/Q } -reference  source_clock -freq_div ...

当然是 2

楼主:
谢谢大神,原来走的是LV flow 。规定分频是0.5.所以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