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TSMC65标准单元库check_library不通过,提示logic library missing cells

楼主(2023-02-08):
本人新手,在学习使用ICC做一个很简单的decoder模块的布局布线,但是做placement的时候会报错,如下图:

提示要check_physical_design和check_library,试了check_physical_design没问题,但是check_library不通过,如下图:
显示是logic library缺了LVLxxx,ISOxxx和FILLxxx总共32个Core cell,但是我查了下Databook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些cell,不过gds里面确实有这些cell,如下图
我现在认为可能是我用的link_library不对,我用的是milkway/.../cell_frame/LM/tcbn65gplusbc.db,那么正确的link_library应该在哪儿呢?
或者是其他原因?恳请大佬赐教

网友:
这个是 pmk 的库, 没有加吧 ?
设计里面用了吗 ?

网友A:
额,应该是.db 没有吃全 。。。

检查一下 link librar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应该是.db 没有吃全 。。。

检查一下 link library  ~~~

好像.db确实没有吃全,我把下图白框内的都加进去后,找到了ISOxxx和LVLxxx
不过还有四个FILLxx是没有的,不知道在哪里
我找了下release note,这几个应该是filler  cell才对,也就是physical only,是icc误判了吗?能设置成physical only吗?

网友:
这几个确实是physical only的, 就这样吧。。。

如果纠结一定要弄掉这个warning,可以自己写一个假的lib ,转成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