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开关导通特性

楼主(2023-02-08):
最近设计中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MOS管作为开关时,存在导通电阻导致输出略小于输入,所以想通过降低宽长比来减小导通电阻,从而减小压降。
分别仿真ro和w的曲线,但是发现随着ro减小,输出反而损失的压降更大!!
请问是什么原因?

电路图

电路图

ro和w的曲线

ro和w的曲线

输出vout和w的曲线

输出vout和w的曲线

网友:
存在衬偏的影响。

网友A:
个人认为,你的这个传输损失主要是NMOS管做开关时的阈值损失,导通电阻的影响是次要的。

NMOS导通要求Vgs>Vth,即你的输出点至少需要比栅端clk信号低一个阈值电压的数值,而你的clk信号也只有3.3V,所以输出比3.3V低是很正常的。

如果想消除这个阈值损失,你可以改用PMOS开关,或者把clk信号幅值拉高(如果3.3V是Vdd那会需要自举电路)。

另外,根据你的仿真结果,应该是W越大损失越多。你可以仿真试试看只调大W对MOS的阈值电压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就可以解释了。

如有错漏大家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
改传输门,或者用个boostr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你的这个传输损失主要是NMOS管做开关时的阈值损失,导通电阻的影响是次要的。

NMOS导通要求Vgs> ...

感谢解惑,仿真了Vth和w的曲线,确实vth会随着w增大而增大,附上图片

vth和w的曲线

vth和w的曲线

网友:
降低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