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 BCD Gen-3工艺,有正电源也有负电源,晶圆P-SUB是否可以接0V?

楼主(2023-02-08):
在TSMC018 BCD Gen-3工艺中,讲到HV NMOS时,提到P+ isolation ring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most negative voltage.

这里的“P+ isolation”实际上就是晶圆的P-SUB。如果我有正电源、也有负电源,晶圆P-SUB是否可以接0V?还是按手册所说要接
负电源(the most negative voltage)?

目前的处理办法是,P-SUB接0V,如果NMOS或者PMOS在负压域,就用6端器件(NBL将器件与P-SUB隔离开),不知这样是否ok?

楼主(2024-07-15):
后面设计中,将P-SUB接负电源。

网友A:
可, 但是自己要check 每個元件都有在Isolation ring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 但是自己要check 每個元件都有在Isolation ring內

嗯,0~正压的要环内,负压~0的就不用了

网友B:
建议还是将Psub接最低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将Psub接最低电位。

试过将Psub接0V,会有一些风险,后面就直接接负压了。只是有些IP,还有数字core需要自己加环。

网友(2024-11-29):
老哥,有gen3 pdk资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