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DO是否需要仿真Zout?

楼主(2023-02-08):
LDO的瞬态响应是否和LDO的输出阻抗有关?

ΔVout=ΔI*Zout?

我们需要用SP仿真Zout吗?

网友A:
用AC仿就可以了,不需要SP

网友:
直接仿Vout/I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C仿就可以了,不需要SP

一个很好的LDO,是不是说用AC仿真出来的 ΔV/ΔI在全频带上具有足够低的阻抗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很好的LDO,是不是说用AC仿真出来的 ΔV/ΔI在全频带上具有足够低的阻抗值?
...

可以这么认为的,LDO就是一个电压源,内阻越低越好。

网友:
ΔVout=ΔI*Zout

LDO是利用回授電路與參考電壓產生穩定的輸出電壓

所以 輸出電壓有變化
1. 輸出電流瞬間變化( 穩壓電容寄生電阻有關)
2. 輸入電壓變化(PSRR)
3. 參考電壓有變化(整體頻寬)

跟Zout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A:
用AC仿就可以了,不需要SP

AC 仿真 怎么仿真zout 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