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AC建立的问题

楼主(2023-02-08):
求大佬看看,我的CDAC建立时,只有一部分的建立出错了,到底是哪里的原因呢

楼主:
整个过程只有圈出来的地方没有建立对,其他地方是对的,所以不清楚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感觉上,如果你的CDAC有OP的话,可能是OP在这个工作点的PM不够或者某些管子进了异常状态。如果没有OP的话,那可能是开关在这个点的电阻达到了最大值,使得建立的非常慢?
第二种可能性不大,毕竟有很明显的减幅振荡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如果你的CDAC有OP的话,可能是OP在这个工作点的PM不够或者某些管子进了异常状态。如果没有OP的话, ...

没有用op,比较器就是简单的双尾型比较器

网友A:
或者这个地方的code出了问题?有高位0-1转换的大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这个地方的code出了问题?有高位0-1转换的大毛刺?

时序检查了一下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DAC的建立时间不够?

网友:
看着像你比较器结果输出错误,快速debug,把比较器换成veriloga写的view, 同一个test-bench debug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这一看就是第一位比较错误,根本不是性能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时序和逻辑是不是有做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