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有两个选项不明白什么意思,pdk安装后没有.cdsinit文件

楼主(2023-02-09):
1.pdk安装有两个选项不明白什么意思,在选择选项的时候应该根据什么确定该选那个(比如用0.8还是1.5的金属线)。
2.pdk安装后没有.cdsinit文件 ,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1. 根据自己项目需要做适当的选择。2.没有cdsinit的情况下 不能自己创建?

网友A:
就是问你要不要选poly2的器件吧,用poly2做的poly电阻和pip电容,看上面用的1p1m的话应该没有特殊需求不就用了,齐纳管要用的话就选上,不用就不选        应该有cds.lib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问你要不要选poly2的器件吧,用poly2做的poly电阻和pip电容,看上面用的1p1m的话应该没有特殊需求不就 ...

1.如果选了不用应该没事吧?
2.我打开cadence后用电路xl调版图,没有版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跟没有.cdsinit文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1.如果选了不用应该没事吧?
2.我打开cadence后用电路xl调版图,没有版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跟没有.cdsin ...

我启动virtuoso的时候也报了一个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启动virtuoso的时候也报了一个错

建用户时,Login Shell有bash,csh等等选择。选择不同,对应的语法不一样。你这个建用户时应该选csh。或者将pdk.csh改成bash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用户时,Login Shell有bash,csh等等选择。选择不同,对应的语法不一样。你这个建用户时应该选csh。或 ...

我把pdk.csh的文件名改成了pdk.bash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C:
可以在根目录下找一下.cdsinit文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根目录下找一下.cdsinit文件试试看

很奇怪我没解压以前文件压缩包里有这个文件,我解压后莫名其妙没有了

网友C:
这是个隐藏文件,ll -a查看一下
实在不行从其他地方copy一个过来,改改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隐藏文件,ll -a查看一下
实在不行从其他地方copy一个过来,改改也是一样的 ...

好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