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upf

楼主(2023-02-09):
请教下,设计是upf设计,momery (always-on) 的接口存在isolation cell 和levelshif。那么mbist怎么处理isolation cell和 levelshift。 isolation cell的enable端是电源管理模块(always-on)控制的

网友A:
mbist怎么处理isolation cell和 levelshift
===
这个要看设计哎,木有万能固定答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ist怎么处理isolation cell和 levelshift
===
这个要看设计哎,木有万能固定答案 ~~~ ...

请教大神 你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B:
你这么想啊,不管咋样在mbist测试的时候总是要保持 iso/level shift cell的en 有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 你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通常 mbist 测试的时候 iso / lvl 的逻辑是开的,也就是说 power logic是关掉,允许正常逻辑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想啊,不管咋样在mbist测试的时候总是要保持 iso/level shift cell的en 有效就行了。 ...

十分感谢回复,设计中isolation cell的enable是由电源管理模块中一个寄存器配置的。我怎么告诉工具。这个值是个常值呢。例如isolation cell是个AND.那么

enable要给一个常值1.保证isolation cell是通过的。tessent_shell 工具怎么操作呢?生成的testbench 怎么告诉工具,这些需要配置成1?
翻了user guide , 有个命令是register_static_dft_signal_names。 是不是用类似的命令来操作。再次感谢!

网友B:
add pin constraint 查下这个或者add input constra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 pin constraint 查下这个或者add input constraint

谢谢回复  试了下 add input constraint 是针对primary input ,也就是只能针对port。  这个reg是内部的。设置不上。

add_pin_constranit 用add input constraint 替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试了下 add input constraint 是针对primary input ,也就是只能针对port。  这个reg是内部的 ...

add_primary_input 可以把内部点添加成primary input,再add_input_constraint 这个内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d_primary_input 可以把内部点添加成primary input,再add_input_constraint 这个内部点。
...

谢谢回复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