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可以自定义器件吗?

楼主(2023-02-09):
各位好!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要做一个用标准工艺的器件,工艺库里是没有的,需要自己画,然后和后面的电路集成在一起。但是问题来了,该怎么样过lvs呢?衬底,正阴极我知道,但是机器不知道。所以能不能我自定义一个器件,画了版图之后给它每个位置打label,存储好,后面就可以直接调来用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自己建pcell,自己改lvs文件。

网友A:
不仅仅是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也很直接,没什么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也很直接,没什么做不了的。

具体该怎么做呢?就是pcell吗?

网友B:
你是版图,电路都要定制吗?还是只画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版图,电路都要定制吗?还是只画版图?

这个器件的spice模型是我根据论文建立的,最好是这个SPICE模型有版图,我的想法是画版图,然后做成一个cell,电路原理图里面可以调用这个器件,画版图时也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器件的版图,然后lvs,drc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该怎么做呢?就是pcell吗?

pcell仅仅是把你能调用的子电路进行参数化,你还需要做DRC和LVS的规则,才能接入到版图验证流程里面去。如果是不同仿真器的仿真和netlist,还要针对不同的仿真器做不同view的simInfo, port mapping,netlist procedure之类的。

网友C(2023-11-13):
lz还在吗,能请问下自定义器件的流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还在吗,能请问下自定义器件的流程吗

这个问题我也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