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S design guide cell:fmax vs IC 问题

楼主(2023-02-09):
使用ADS中的 design guide amplifier DC and bias point ——BJT_ft_fmax_vs bias cell时,使用示例中的理想BJT时,原理图正常工作,得到如下结果:
但是,当我将理想的BJT替换为PDK中的BJT时,只能得到以下结果(只有两个)

检查公式,发现以下错误,应该怎么修改呢?
While evaluating "ft_max":
  Operation "[ ] sweep access", index out of range in dimension 1, independent "freq" must use an index in the range 0 <= index < 0

网友A:
你plot一下MAG的结果,估计可以看到有些曲线的值都小于-1。这样的话,那个X=cross(MAG,-1)在某些曲线上就没有值。你需要修改一下DC仿真范围,需要保证每条MAG都有和-1相交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ot一下MAG的结果,估计可以看到有些曲线的值都小于-1。这样的话,那个X=cross(MAG,-1)在某些曲线上就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ot一下MAG的结果,估计可以看到有些曲线的值都小于-1。这样的话,那个X=cross(MAG,-1)在某些曲线上就没 ...

好的,谢谢。我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模板里用cross(MAG,-1),而不是cross(MAG,1)?

我查询help文档中关于cross()函数的描述如下:
yCross = cross(signal, direction, slope)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posi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nega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这里的positive和negative具体指什么?你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这两句话的含义吗?
If direction = 0, compute all zero crossings

网友A:
yCross = cross(signal, direction, slope)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posi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nega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1是指下降的方向上找到过零点,+1是指上升的方向上找到过零点。(也可以理解为过零点的斜率是正还是负)

MAG是max_gain的结果,以dB表示,fmax应该是增益降到0时候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yCross = cross(signal, direction, slope)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posi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Cross = cross(signal, direction, slope)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posi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

你好,你能再帮忙解释一下这三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吗?
(1)ft_max=max(max(ft[0]));
ft[0]如下所示,取两次max,ft_max最后是什么呢?哪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yCross = cross(signal, direction, slope)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posi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

(2)ft_vs_IC=vs(permute(ft[0]),permute(IC.i[0]));
这里的ft[0]是什么?permute()函数是如何反转自变量的?
(3)ft_contours=contour(ft_vs_IC,ft_max-{0.02G,1G,2G,3G});
contour()函数怎么理解?表达式ft_max-{0.02G,1G,2G,3G}中的{0.02G,1G,2G,3G}是固定的吗?必须为0.02G,1G,2G,3G;

楼主:
引用 网友A:
yCross = cross(signal, direction, slope)

If direction = +1, compute positive going zero crossings.  ...

帖子长度有限制,只能分开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能再帮忙解释一下这三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吗?
(1)ft_max=max(max(ft[0]));
ft[0]如下所示,取两 ...

首先 ft[0]有两个嵌套的自变量  外围是IBB, 内维是VCE。 max函数只是在一维上进行操作, max(ft[0])的结果是一个依赖IBB的一维结果,再取一次就是所有数据中的最大值: max(max(f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ft[0]有两个嵌套的自变量  外围是IBB, 内维是VCE。 max函数只是在一维上进行操作, max(ft[0])的结 ...

好的,谢谢您。还有两个函数可以帮忙讲一下吗?帖子长度有限,分开发了。

2ft_vs_IC=vs(permute(ft[0]),permute(IC.i[0]))
permute
()函数是如何反转自变量的?
3ft_contours=contour(ft_vs_IC,ft_max-{0.02G,1G,2G,3G})
contour
()函数怎么理解?表达式ft_max-{0.02G,1G,2G,3G}中的{0.02G,1G,2G,3G}是固定的吗?必须为0.02G1G2G3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ft_vs_IC=vs(permute(ft[0]),permute(IC.i[0]));
这里的ft[0]是什么?permute()函数是如何反转自 ...

ft有三个自变量 IBB, VCE, freq  ft[0]相当于 ft[::,::,0]就是把ft降了一维,保留前面两维,去掉最后一维。这样ft[0]就是依赖IBB和VCE的两维数据了。

  permute函数是交换多维自变量顺序的函数,比如ft[0],之前是IBB, VCE (外围IBB,内维VCE),经过permute函数后变为[VCE, IBB]

  contour函数是用于生成等高线图的函数
  使用方式: y = contour(data, contour_levels, interpolation_type)
  第一个参数是扫描数据,第二个是希望得到的等高线的值,第三个参数是等高线曲线插值方式。
   contour_levels是等高线的数值可以用数组(用中括号括起来),也可以用1维矩阵(使用{}括起来)
  里面的数值以及多少个数值,都可以随意设置。

网友A:
  刚编辑好的帖子被吃掉了,

  permute()函数是交换多维自变量的顺序:

  数据都是在的,重新整理一下就好了

  contour()函数是绘制等高线图的函数
  y = contour(data, contour_levels, interpolation_type)

  第一个是扫描数据,第二个是返回等高线值的数据,第三个是等高线数据插值方法

  第二个参数中,可以随意输入多个要求返回的等高线数值,可以使用数组(使用中括号[])或者1维矩阵(使用大括号{})给出的多个数据,由用户随意输入,但是有可能用户输入的等高线值无法返回等高线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编辑好的帖子被吃掉了,

  permute()函数是交换多维自变量的顺序:

不好意思,我才看到。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16):
我想了解下:1. BJT为啥需要进行ft/fmax vs bias?ft和fmax的区别大吗? 2. CMOS也要进行这样的仿真吗? 3. 直接在virtuoso里面进行仿真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