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reliability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2-09):
最近要做关于aging的仿真,reliability simulation一直没搞明白,仿真可以跑起来,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一定要跑tran才能run这个reliability 仿真呢,这个tran代表着什么呢,reliability里面设置的10年的这个时间电路状态是谁决定的呢?实际情况下,我的电路可能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温度,开启或者关断的环境下,这个也能模拟到?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点一二

网友:
reliability simulation是怎么仿的?可以仿可靠性吗

网友A:
tran代表瞬态仿真,reliability simulation分析你的电路在tran仿真下的电流电压,根据退化公式看你的管子的性能退化到多少,10年是你的产品寿命,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至于你说的不同温度,不同电压,这就涉及到工作场景跟仿真之间的gap了,详尽的仿真会去评估产品在生命周期里的的一些极端场景,得到实际的极端条件工作时间,然后以此为条件去进行可靠性仿真。不过这一步很难做到,因为要对产品使用信息场景等进行收集统计。所以好多都是给个极端的条件,如FF,125,高压加大信号输入等条件跑个10年,过了就没问题,不过就改layout,改设计,实际上这种过设计会导致设计人员为了满足可靠性而去牺牲一些layout资源,电路性能等等,因为没法拿到更精确的仿真条件,只能这样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代表瞬态仿真,reliability simulation分析你的电路在tran仿真下的电流电压,根据退化公式看你的管子的 ...

那请问比如我的tran是设置的跑一个bandgap上电,那比如我的tran仿真设置了50ms,然后reliability option里面的寿命设置了10年,那仿真器相当于重复跑这个上电过程跑了10年吗?我昨天翻到了一份relxpert的使用文档,里面介绍了agemos的仿真原理,说是用管子的fresh model的参数带入公式得到任意老化时间之后的新的参数,那么关键是这个fresh model的参数是不是就是用设置的tran仿真的电压电流计算得到的结果?希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比如我的tran是设置的跑一个bandgap上电,那比如我的tran仿真设置了50ms,然后reliability option ...

是的,就是用10年的时间去重复上电;fresh model就是未老化前的model,你可以认为就是当前未经过任何处理的model,带入公式得到老化后的model,使用两个model就能仿真老化前后的电路性能

网友B(2025-09-01):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用10年的时间去重复上电;fresh model就是未老化前的model,你可以认为就是当前未经过任何处理 ...

想请教您,life time观察的是 热载流子注入 、正负偏压的热不稳定性下的寿命,那能通过观察这个lifetime看管子能不能抗高压吗,是不是只要不EOL就行呢?
比如18的管子log文件显示>1.96V 就报warning,但实际上应该是可以抗压更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您,life time观察的是 热载流子注入 、正负偏压的热不稳定性下的寿命,那能通过观察这个lifetime ...

你这个18管子超过1.98(10%)是fab推荐的长期稳定工作条件,他们给的是一个过保守的电压,超过1.98可以让他们提供相关QA报告,或者自己做一些加速试验根据经验公司去推算寿命,射频类的芯片很多都是超他们给的10% spec使用的

网友(2025-10-16):
引用 网友A:
tran代表瞬态仿真,reliability simulation分析你的电路在tran仿真下的电流电压,根据退化公式看你的管子的 ...

借楼,老哥我想问一下如果结果只有Lifetime、Degrade和AGE这三项的话,Degrade项的数字是一个百分数吗?它指的是10年后晶体管哪些具体参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