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文件中的问题--关于layer mapping

楼主(2023-02-09):
那个type表示啥,打叉又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

网友:
type指datatype,就是图层的数据类型。

网友A:
打x意思是默认为0?

网友B:
比如layer
11.0 和 11.2

0 和 2 就是data 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x意思是默认为0?

按照楼下的意思,可能就是只有一种,没有别的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layer
11.0 和 11.2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layer
11.0 和 11.2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layer
11.0 和 11.2

data type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 type有什么用途呢?

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layer。

比如可以定义

11 是normal metl 1
11.1 是metl 1 text
11.3 是metl 1 fill
11.11 是metl 1 color 1
11.12 是metl 1 color 2

这个具体看foundry,他咋定义都行 ~~~ 没有约定俗成的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