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增益和一种限流电路

楼主(2023-02-09):
小弟在做某反向项目,里面有好几种LDO其中一个EA用的是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增益应该基本靠M6和M8的输出阻抗决定,仿真出来增益只有不到50dB。而A部分在大负载电流时导通,可以推远次极点(有大的片外电容主极点在输出端),可以增大相位裕度,但是此时A部分电阻减小,会减小增益,导致增益只剩40dB不到。增益这么低合理嘛?(环路稳定性,瞬态响应啥的主要指标都没问题)

LDO该如何仿真PSRR呢?我是在电源加1V交流,因为本身就有闭环直接跑ac看输出点,但是得到的图像先是-35dB,然后随频率增大变大更负,也就是说PSR增大了?
噪声如何仿呢?直接noise仿真看输出噪声,然后查看哪些提供噪声占比多?
请问有什么比较规范的仿真方法的资料嘛?或者该如何理解该如何仿真这些参数?
B部分有啥用嘛?感觉恒不导通啊,尝试拿掉再仿真指标也没啥变化。

EA结构

EA结构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帮助

eetop.cn_书籍_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王忆,何乐年 著] 2012年.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帮助

谢谢帮助,这本我已经有实体书了,前面没咋看辅助电路的部分,最近正要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