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 shift reg问题

楼主(2023-02-09):
个人在自学DFT,关于shift reg有些疑问。

1、shift reg是指scan chain中shift in/out 测试pattern的reg(scan chain中首尾两个reg)?
2、shift reg是要在DFT环境中指定还是任由工具在插scan chain的时候指定?
3、在用report_shift_registers报shift reg的时候,为什么Length会有超过2个的时候(每条chain不应该只有2个吗)?
问题有点low,请路过大神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设计中经常有背靠背的flop,中间没有任何逻辑。插入scan chain的时候只需要把第一个flop转成scan flop,其余保持为non scan flop。这样做省了面积,coverage也没有什么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中经常有背靠背的flop,中间没有任何逻辑。插入scan chain的时候只需要把第一个flop转成scan flop,其 ...

感谢大神,还想问一下,
生成shift registers list 报告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什么用吗?比如在接下来的什么地方可能用到这个报告。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神,还想问一下,
生成shift registers list 报告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什么用吗?比如在接下来的什么地 ...

看一下报告跟预期是否一致就可以了。

报告中包含两个背靠背flop实现的synchronizer,在P&R的时候会有些特殊要求。不过通常都是前端直接给出一个synchronizer单子,不需要从shift register报告中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报告跟预期是否一致就可以了。

报告中包含两个背靠背flop实现的synchronizer,在P&R的时候会有些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