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路电压经过调整R2,R1可以输出1.2V,但是温漂太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3-02-09):
(无正文)

网友:
逐个corner分析是哪个器件造成的温漂。
怀疑是电阻的温漂比较大,可以考虑用正温度系数的电阻和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叠加来实现0温度系数的电阻

楼主:
电路结构,三极管为npn型

网友:
仿真出来的曲线是啥样呢

楼主:
对的,电阻温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