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的BJT管,用PNP型比NPN型有区别?

楼主(2023-02-09):
BG的BJT管,用PNP型比NPN型有区别?

网友:
工艺的原因

网友:
工艺现在应该不需要加版都能做,实际还是看温度特性吧

网友A:
看工艺,我用的工艺npn高温漏电比pnp严重,我就用pn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我用的工艺npn高温漏电比pnp严重,我就用pnp了

什么工艺,smic 还是t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