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输出负电压LDO的问题

楼主(2023-02-09):
     请问有前辈了解下图这个结构吗,输出负电压的LDO,他的设计要点在于哪里呢,

上面那个buffer是带的电阻负载还是电流源呢,我有点搞不清,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就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A:
这就negativeLDO 设计, positiveldo 不同, 因为输出负压电容是对VSS ,   , 输入负压nmos  s , 这类设计 好处OPA VREF 是正压  1v , 毕竟 bandgap 都正压 ,
用 iso device 可把 5v MOS 设计在 “负压区”, 但是要隔离好.

其实也可只用单一OPA 推 nmos 做 negativeLDO ,但是那个OPA 工作负电压区间, OPA 工作输入端会  0V -1v , 其实跟正 LDO 类似 , "只是那 -1v 如何产生是一个问题" , -1v 产生方法可 OPA 1v -1v, 另一个 负压区在做另一组独立bandgap , 但是像 PMIC IC 正+负 LDO , 有要求 “VREF会连动要求.  独立做 BANDGAP 是不合理的.

网友B:
关键是下面的运放和功率管的设计,上面就是提供一个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negativeLDO 设计, 跟positiveldo 不同, 因为输出负压电容是对VSS ,   , 输入负压由nmos  s 端 , 这类 ...

谢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还在看上面的那个buffer,里面是一个OTA加CS,CL只有1pF,但还有个电流负载,
中间级补偿电容是CL的4倍左右,所以相位裕度很高,我理解为他为了Vo更加稳定为1V,
但这样我就不懂怎么调了,GBW,非主极点公式里也没有iloa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下面的运放和功率管的设计,上面就是提供一个偏置电流。

感谢您的回复。

确实上面提供的电流在R1,R2变化以致输出Vo变化时,也会变化,我不太明白
他这个上面的buffer不是为了有个1V的电压吗,这个负载电流是怎么确定的呢,
里面的CS级放大管电流是负载管的两倍,多出来的就是为了这个负载,感觉怪
怪的,为啥就那么大呢?
初学者问题可能有点蠢,如有冒犯,还望见谅。

网友:
buffer的负载电流是由电阻R1决定的,buffer的第二级如果是CS的话,输出阻抗就不小,大概就是ron并联rop,如果R1的阻值不大的话,整个输出阻抗会被拉成R1,到时候增益什么的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