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信号芯片的LDO只有驱动P管,没有N电流镜负载吗?

楼主(2023-02-09):
如题,LDO的输出级,只有一个米勒电容跨接的P管,负载只有电容和数字电路,没有N管电流镜。这样的设计合理吗?难道仅靠漏电维持输出P管的偏置?

网友:
外挂电阻反馈以决定输出电压值的LDO吧。

网友A(2023-04-04):
还真见过类似设计,芯片sleep时就是这样配置,给digital保活;
但正常工作时会有个res loa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见过类似设计,芯片sleep时就是这样配置,给digital保活;
但正常工作时会有个res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