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 ADC 系统建模

楼主(2023-02-09):
想问下大佬们,如果做一个SAR ADC,是一般从顶向下,先做MATLBA这样的系统仿真再做各个部分的电路设计,还是从下往上,先模块后整体的?因为找了一些学习资料和课程都是直接从模块开始设计,关于系统建模的很少,还有关于matlab 进行SAR ADC系统建模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吗

网友A:
自顶向下,在模型上先验证你的算法,也可以从模型中看到非理想因素的影响,从而指导实际电路中参数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顶向下,在模型上先验证你的算法,也可以从模型中看到非理想因素的影响,从而指导实际电路中参数的设计。 ...

谢谢您的回答,还有就是MATLAB还有Verlog-a都是建模的,是一起使用还是只用其中一个就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还有就是MATLAB还有Verlog-a都是建模的,是一起使用还是只用其中一个就好呢

个人认为在最初验证想法时可以采用matlab进行建模,当开始电路设计时,可以先用verilog-a设计理想电路进行,然后将理想电路换成实际电路,这样能够明确定位到实际电路对性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