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衬底电位浮空

楼主(2023-02-10):
这两个普通  NMOS(P-SUB) 的衬底和源极接一起,电位浮空,这样问题大不大?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衬底悬空之后,画版图的时候报和原理图不一致的错误。得到的经验是:衬底悬空后,版图会默认将衬底接地
应该是不要悬空的,要么VDD、要么GND。

网友:
P-SUB 本身就全芯片都连通的,最终一定会被某一点接地。你想的和物理上不一致的。除非采用DNW层,才能真正做到浮空。

网友:
LVS过不了,除非使用DNW管子再画一个衬底出来

网友:
没有问题,上面的PMOS和下面的NMOS都是保护G的二极管

网友:
不对吧,  symbole svt 这应该standard Vt mos , 也不是 iso nmos , 如果不是ISO device nmos sub 端都要接到 P-sub 去才可.  至于 esddiode 那两个nmos  如图 两个 diode 反接  到底有何用??

1.      非isonmos  sub 不能如此接
2.     两个 nmos diode 反接  到底有何用  =>  背对背的NMOS一般是用来完全断开两个信号的,可以理解为跟机械继电器类似的功能

另外  衬底电位浮空LVS 不可能会过

网友:
跟人觉得如果你是深N阱nmos是没问题的

网友:
独立电位要用带DNW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