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MS检波器与对数RMS检波器的区别?

楼主(2023-02-10):
目前,计划实现功率检测器,在查看了ADI关于功率检测器的分类之后,主要在意的是RMS检波器与对数RMS检波器,但是我不知道两者具体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我查论文得到了两种结构分别如下:

图片2

图片2

图一

图片1

图片1

图二
我认为第一个图是对数RMS、第二个图是RMS。我们计划用RMS结构,但是单纯使用图二结构的论文很少,并且很老旧,所以现在搞得挺棘手的

网友A:
RMS检波器的功率 VS TSSI是对数曲线的,因此在RF功率控制的算法上,要对对数曲线作直线拟合;

而RMS对数检波器的功率和TSSI的曲线是直线,因此比较好做功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S检波器的功率 VS TSSI是对数曲线的,因此在RF功率控制的算法上,要对对数曲线作直线拟合;

而RMS对数检 ...

你好,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我是这样理解的,1、一个RMS检波器就是能够直接将输入的功率转为与其正相关的电压(输入的功率与输出的电压呈现的指数关系)它的应用场景只是可以知道相对一个功率,另一个功率是大还是小的情况,定性就行2、一个对数检波器就是在RMS检波器的结构上,加了一个对数放大器,将原来呈现指数的关系曲线变为:输入功率与输出电压信号呈现线性关系。所以如下:
这就是一个RMS检波器:
这就是一个对数RMS检波器:

网友B:
楼主讲的是dB线性功率检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是dB线性功率检测器吧

我的理解是对数RMS是线性功率检测器,RMS是对数的功率检测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还有就是相关的论文比较少,也比较旧,所以来问问

网友:
我懂得也不是很多,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C:
这两篇论文能麻烦分享一下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篇论文能麻烦分享一下么?感谢。

两份论文

(2006)Bipolar Microwave RMS Power Detectors(三极管RMS检测器).pdf

(2008)A Low-Power Ultra-Wideband CMOS(对数RMS检测器).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篇论文能麻烦分享一下么?感谢。

你好,请问你是需要做功率检测器吗?能否认识一下,最近我自己一个人看的,很不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需要做功率检测器吗?能否认识一下,最近我自己一个人看的,很不顺利
...

感谢分享,可以啊,但我也是纯新手,刚开始了解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