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做过可 sink source 的 LDO

楼主(2023-02-10):
有没有人做过可sink  source LDO,    一般LDO 输出电压, 但只能source  current ,  LDO 输出会 用DAC 调整 vref 动态调整   ldo output , 如果外面电压拉高  , LDO 速度会来不及, 有种简单作法多做discharge path , 用比较器去放电 .但是,记得好像有种类似classAB  OPA LDO 可 sink + source .

网友A(2023-03-13):
请问有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找到吗?

search  TPS51200 Sink and Source DDR Termination Regulator
  RT2568

DDR Termination Regulator

use class -AB OPA  + OCP limit

网友:
知网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search  TPS51200 Sink and Source DDR Termination Regulator
  RT2568

可以分享一些paper吗?谢谢~~

楼主:
  PAPER
A 3 A sink source current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low-dropout.pdf (1.36 MB , 下载次数: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