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家的CM层代表什么?

楼主(2023-02-10):
前辈们求解答。CM在手册中的解释是跟Contact Hole(metal-1 to Metal Zero),Metal Zero是什么呢?CM又是啥呢?有刨面图解释一下吗?下图是ldmos中出现的CM,看起来很像是连接M1跟SAB的。

网友:
手册里面没解释吗

网友:
从LDMOS结构方面来分析,Contact Hole(metal-1 to Metal Zero)这个我怀疑是增加LDMOS抗压能力的contact场板,我觉得你这个CM层下方打在SAB上,也就是单纯给LDMOS漂移区施加了一个电场,并没有导电功能,CM上面应该接的是GATE的M1高电平,你可以问一下FAB的CE,从器件角度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define hv field plate

网友(2023-07-25):
引用 网友A:
define hv field plate

亲。能详细说说么。我感觉你懂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