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调出来的cell的虚线框为什么这么大,怎么改小一点

楼主(2023-02-10):
屏幕截图 2023-02-10  这个是调出来的cell,白色的框太大了,我在画完那个cell的时候已经移到原点了,且boundaris也设置道器件的周边,不知道为什么调出来的框还是这么大

而且进入那个cell里,按F也不能使器件填充屏幕。

网友:
virtuoso里敲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
你那个cell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打开那个cell,参照楼上的在virtuoso窗口里面敲那个命令删掉那个隐藏的东西就行了

网友:
清除steiners        在virtuoso的ciw栏复制这行代码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回车就行

网友A:
如果foreach(s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还不行,可以试试lceClearLogicalConn(geGetEditCellVie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foreach(s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还不行,可以试试lceClearLogicalConn(ge ...

这个清除的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清除的是啥

[ Skill ] cellView 被撑大了,如何清除看不见的东西? - YEUNGCHIE - 博客园 (cnblogs.com)

这是原文,也可以用SKILL API Finder查查看
函数解释是Removes the logical connectivity on the specified cellview, such as nets that are not attached to terminals, and the nets and lxStickyNet property on all routes, shapes, and vias. In addition, the function clears all connectivity on instTerms and removes the markers created by the extrac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 Skill ] cellView 被撑大了,如何清除看不见的东西? - YEUNGCHIE - 博客园 (cnblogs.com)

这是原文, ...

感谢,这篇文章之前也读过,应该是一些逻辑方面自动生成的一些自动连线和自动打孔

网友(2023-03-24):
大佬,boundaris是什么意思,这个怎么设置,有什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