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背对背的NMOS DIODE

楼主(2023-02-10):
背对背的NMOS一般是用来完全断开两个信号的,可以理解为跟机械继电器类似的功能。通常控制MOS管的电压是VGS,所以一定要保证VGS电压才能保证MOS的开通和关断。
所以通常背靠背的NMOS需要两个脚控制,在两个源极之间会有一个参考电压,然后VG的电压是在这个参考电压电压上增加一个电压,以开通这两个NMOS。VG的电压等于这个参考电压就关断这两个NMOS。

这两类有差??

网友(2023-05-12):
第一个防过压的吧!第二个是防止过流拉电源的

网友(2025-06-06):
感觉都是是防止电流倒灌,一个是NMOS_common source,一个是NMOS_common d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