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nux下用convert将RGB/YCbCr格式输出的txt转JPG

楼主(2023-02-10):
前提:linux安装了ImageMagick(里面包含convert指令),会基本的verilog文件输出函数以生成所需txt文件格式。
1. txt 的格式

       首行是格式声明,包含(尺寸,位宽最大值,格式)
              例: 尺寸宽640x高480,位宽8,格式RGB,则首行为 “# ImageMagick pixel enumeration:         640,        480,255,RGB”
       其余行是输出像素数据,包含(坐标,数值)
              例:行坐标为0,列坐标为1,R=1,G=2,B=3, 则该像素的格式为“1,0: (1, 2, 3)”

2. 转换指令

楼主(2025-05-16):
#!/bin/sh
if [ $# != 1 ]; then
    echo "Usage: $0 [FileName]"
    exit 1
else
    file=$1
    if [ ! -f "$file" ];then
        echo "$file does not exit!"
        exit 1
    else
        rm result.log
        for line in `cat $1`
        do
#            ./run_sim_cmd.csh $line
            cnt_error=$(grep *E $line/work/irun_rtl.log | wc -l)
            if [ $cnt_error != 0 ];then
                echo "$line: NG" >> result.log
            else
                echo "$line: OK" >> result.log
            fi
        done
    fi
fi

楼主:
#!/usr/bin/python3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v2
import os
import sys

argv = sys.argv[1:]
tc_name = argv[0]

src_path = os.path.join(tc_name, 'image/')
sav_path = os.path.join(tc_name, 'video.avi')

image_size = (18,18)
video_size = (18*20,18*20)
image_length = image_size[0]*image_size[1]
fps = 1
color = 0
fourcc = cv2.VideoWriter_fourcc('M', 'J', 'P', 'G')
videowrite = cv2.VideoWriter(sav_path, fourcc, fps, video_size, color)
print("Picture size: {}".format(image_size))
print("Video size: {}".format(video_size))

all_files = os.listdir(src_path)
index = len(all_files)
print("Picture num:" + str(index))

img_array=[]
for filename in [src_path + r'{0}.raw'.format(i) for i in range(0,index)]:
    with open(filename, 'rb') as file:
        raw_data = file.read()
        img = np.frombuffer(raw_data, dtype=np.uint8)
        img = np.pad(img, (0, image_length - len(img)))     # when img_length is not enough, add 0 to fill the size
        img = img.reshape(image_size)
        img_array.append(img)

for i in range(0,index):
    img_array[i] = cv2.resize(img_array[i],video_size,interpolation=cv2.INTER_NEAREST)
    videowrite.write(img_array[i])
    #print(img_array[i])
videowrite.release()
print('------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