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前端设计用什么EDA软件

楼主(2023-02-10):
小白
求问  数字IC设计前端用什么EDA软件比较多?
学Verilog HDL语言就可以吗?
要学的脚本语言有建议吗?比较推荐python还是Perl还是TCL语言?TCL语言后端用的比较多,适用于前端吗?

网友:
sh,tcl都是常用的语言
EDA工具的话学习下spyglass,verdi,dc
可以去招聘网站上看看,一般职位要求那会列出来需要的职业技能

网友:
EDA工具的话可以学习下verdi,dc,spyglass
tcl,sh都是常用的脚本
makefile一定要会

网友:
你是跨专业做数字IC还是什么情况?基础知识都有掌握的话,简单给你说下,脚本建议tcl 、Python都学,写code用vim或者其他,仿真工具大概有两三个吧,再之后就是验证工具?然后综合、静态时序分析之类的,你不可能只写code的,何况verilog也有两三种的,工具更多,你还要学会用开发板做测试,甚至fpga,要做的事情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