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input_delay的问题

楼主(2023-02-10):
1.对于复位信号和使能信号必须要使用set_input_delay约束吗,除了同步时钟不需要设置input_delay外还有哪些情况不需要设置input_delay?
2.我这边分析代码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信号从输入经过组合逻辑后直接输出了,没有经过寄存器,是不是这个输入信号可以不要设置set_input_delay,还是说为这条路径单独创建个虚拟时钟然后约束input_delay?

网友:
1,端口信号,除了时钟和复位,不管是同步还是异步都需要设置input_delay or output_delay

网友:
2,不用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端口信号,不管是复位还是使能,不管是同步还是异步都需要设置input_delay or output_delay ...

时钟和复位设置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和复位设置有什么意义呢

时钟和复位有专门的约束,不需要设置

网友C:
1、时钟复位不用设置input delay约束,一般会将时钟、复位设置为ideal_network;
2、这是个feedthrough路径,input delay也需要设置,DC综合会报warning,告诉你存在feedthrough,不过模块级综合时不需要关心feedthrough的告警以及时序违例,但是chip级设计时应尽量避免input与output port之间组合逻辑的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时钟复位不用设置input delay约束,一般会将时钟、复位设置为ideal_network;
2、这是个feedthrough路径 ...

1.了解了   2.我目前是给了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输入端口用set_false_path -through处理了

楼主:
我用了set_false_path 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2 楼上说不用设计也不是完全正确。其实什么都要看设计要求,如果你的两端是synchronous,还是要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