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不打孔

楼主(2023-02-10):
20资产
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是打孔连上去,还是不打孔比较好?

网友A:
图二就可以了,我们一般就这样接,不用像图一拐个大弯。当然,两种接法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就可以了,我们一般就这样接,不用像图一拐个大弯。当然,两种接法都没啥问题 ...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直观,但是听说打孔会增加寄生电容,在想不跳线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网友:
线从下面拐

网友B:
下面应该是gate端,拐不来

网友:
为社么不把DS连线互换一下,那样不是更好连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应该是gate端,拐不来

确实,看图下面是gate连接。M1出不来。

网友C:
如果rule允许的情况下第二张图片可以更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rule允许的情况下第二张图片可以更省面积

其实都省面积的,当然是面积优先啦~不过现在是布线充裕的情况下,想知道打孔和减少金属线 和 不打孔多走那么一点点的连线,哪一种效果更好,从整体电路的寄生电阻电容或者其他功能方面来看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直观,但是听说打孔会增加寄生电容,在想不跳线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

看图应该就是个普通管子。感觉寄生电容还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直观,但是听说打孔会增加寄生电容,在想不跳线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

而且,你觉得增加寄生电容,那另外一种方法还增加寄生电阻了呢

网友:
图二走线比图一要短,所以比图一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小,所以选择打孔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