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G,LDO测试

楼主(2023-02-10):
BG,LDO测试  你们是怎么测的啊。需要单独拉出来一个pin  测VBG电压和温度系数吗? LDO电压,负载能力

网友:
不拉出pin没办法测量,因此要做pin或者pad,这里就要注意测量的时候负载变化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肯定是单独有测试pad才行吧

楼主:
如果整个芯片没有给出VBGpin呢 ,LDO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