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安装提示:无法指定介质

楼主(2023-02-10):
IC618安装错误:
提示:To complete installing this release, you must specify the following media:  IC 06.18.000 RHEL 6(lnx86) ...

请问大家怎样解决?

网友A:
只下了 update package, 还需要下base package ~~~ 体积庞大 ~~~~

网友:
找一个安装好的 ,直接解压用

网友B:
文件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不完整

谢谢,原来是解压不完整

网友:
还需要下载 IC 06.18.000 这个base 安装包 ~~~

网友C:
为什么EDA软件都这么大啊。 华大的就小,怎么不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下了 update package, 还需要下base package ~~~ 体积庞大 ~~~~

update版本可以独立安装,无需ba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EDA软件都这么大啊。 华大的就小,怎么不学学...

功能强大,覆盖的特性多。华大的只是解决了某些点的问题,目前还无法自成系统。

网友:
update版本可以独立安装,无需base
---
base 要的吧 ? IC618 需要base package ~~~

网友:
如上正解

网友:
仅仅有hotfix的安装包是无法完成安装的,还需要一个base的安装包。就是图示那里。

网友:
截个图看下,应该是让你指定基础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