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wup parameter的问题

楼主(2023-02-10):
请问cadence里面的blowup parameter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
我在仿真pss的时候会报这样的错误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3.25521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Signal V(I0.C5.cap.hn1) = 22.1835 GV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for the
        quantity `V' which is (1 GV). It is likely that the circuit is
        unstable. 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需要设置一下blowup parameter,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参数在哪个地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