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plot出的图和dc工作点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2023-02-10):
这个带隙的器件参数都没问题,DC工作点显示的VBG也是1.2V,按道理来说是正常工作,但从扫描-40——125°C出来的图来看,电路应该是没正常工作,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DC点会正常显示呢?然后我就加了启动电路上去,但是跑瞬态到600ns的时候就显示vpulse端口处的电流过大停止仿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错误信息是 ERROR (SPECTRE-16384): Signal I(V0:p) = 20.6127e+15 A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for the quantity `I'

楼主:
现在完全一个束手无策的状态,启动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我也没法判断,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启动电路可以这样模拟

网友:
电路图上没有启动电路啊?你加上启动电路后再做一次-40 - 125度的温度扫描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可以这样模拟

这种模拟启动的方法当然不行。初始条件和启动电路完全不是一回事。初始条件的设置在瞬态仿真中并不能建立初始的工作点,除非你把这个电路中所有节点的电压电流状态都放入初始条件中(我仍然怀疑!),

网友(点评):
那ipwl或Vpwl+switch是否可以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拟启动的方法当然不行。初始条件和启动电路完全不是一回事。初始条件的设置在瞬态仿真中并不能建立 ...

不行,老老实实画一个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可以这样模拟

太感谢你了,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老老实实画一个启动电路

我画了个简单的启动电路,但仿瞬态会电流过大报错( ERROR (SPECTRE-16384): Signal I(V1:p) = 1.81942 TA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for the quantity `I' which is (1 GA). It is likely that the circuit is unstable.),加上启动电路后DC工作点也都不对了,不知道是我哪里画错了吗?vpulse设置的0——3V delay100ns,rise20us,瞬态仿的是50us的moderate,还请您指点下

网友B:
启动电路做的不好。vout改掉了,成了运放的输出,那么这个环路还稳定吗?多了一个极点啊。

而且启动电路启动之后永远对电路施加影响了?还有左边的Diode三极管的衬底,可以这么接吗?你有多少个地线可以区分的?

至于1GA的电流,要看一下完整的报错信息。指哪一条支路的电流?

把初始条件去掉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路做的不好。vout改掉了,成了运放的输出,那么这个环路还稳定吗?多了一个极点啊。

而且启动电路启 ...

谢谢提醒,我已经调试出来了,是我用比较器的原因,换成放大器就行了(之前用放大器不知道为什么不工作,现在想来当时是忘记加启动电路),做的这个启动电路是没问题的,我设置左边两个Vgs一共1.2V,VBG正常到1.2V后中间那个管子就被关断了,对电路没有影响。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