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阻输出

楼主(2023-02-10):
关于两个输出线接到一起,每次只能选通一个,则另一个输出线必须为高阻,另外数字综合的输出插入的buffer的输出阻抗并不是高阻。

BUFTD为三态输出,所以接在一起的两根线的输出端不能插入buffer。另外增大pad_cap的大小可以提高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
这个概念是不是有点混淆了? 数字信号输出一般都是低阻,而下一级输入才是高阻,即所谓的电容性负载,而不是电阻性负载,这样才能把电压信号传递到下一级。

高阻一般都是电流输出,那是模拟信号输出的范畴。数字综合是综合不出具有模拟输出能力的高阻输出的。

两根输出线接到一起?数字工具不会报错吗?在模拟电路里面是可以这么接,但是数字输出接到一起是会报错的吧?

输出驱动能力是指对下一级电容负载的快速充电能力,只能通过增加输出源漏极的宽度来增加电流能力。

楼主:
输出端可以用三态门产生高阻输出,数字综合出来的电路在模拟电路中接在一起,就相当于多个输出接在一起,如果不额外添加MUX的话就要每次只有一路是低阻,其他的输出为高阻,这样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两个低阻接在一起会出问题。
另外这里说的驱动能力是因为数字电路的输出端口在模拟电路中要走很长的信号线,所以需要很大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