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动态零点补偿

楼主(2023-02-10):
大家好,有一种在POWER MOS的gate端加一个RC串联的零点补偿方案,无论是分析还是仿真,发现同时引入了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并且极点一定在零点之前,请问这这么会有补偿效果?仿真也没有仿出来。。。

网友:
是不是穿越频率在零点的频率附近就可以实现补偿?

楼主:
不太清楚,我仿真并没有发现有补偿效果

网友:
如果电路还有一个更低频的极点的话,再引入一个极点可以帮助增益以更快的速度下降,紧随其后的零点再对相位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如果零点与之前极点的频率相距不远,还是可以保证40°左右的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