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214课件里面偏置管的栅极接的这个1F电容什么用处

楼主(2023-02-10):
如题,偏执管不是给一个工作点就行了吗,上面的另一次仿真验证的时候在栅极没有加这个电容,怎么在这一次的时候加了一个1f电容呢

网友:
小信号地

楼主:
嗷嗷,请问下在前面的一个里面为什么没有加呢

网友:
滤波电容吧

网友:
是RC滤波吗?

网友:
MOS管栅极到地的电容,加和不加,都是存在的,栅极上本来就有寄生电容。

如果真的是加上一个1F的超级巨大的电容到底,那么偏置这一个节点真的就是交流地了。拿来理论研究定性说明就好了,实际电路中不可能用1F的电容的。

如果是大小写写错,本意加的是1fF的电容,1fF电容的实际用处不大,目的是明确标出来说明这里有寄生电容罢了。

网友:
要实现给一个加在固定直流偏置上的小信号,注意看那个电压源的位置,肯定不希望这个交流小信号源会影响左侧二极管连接的MOS提供的直流电平,因此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电容将交流小信号源的负端短路到交流地,这样就保证了全部的交流小信号都是提供给右侧的驱动管。
至于你问的前面为什么不加,信息太少不能确定,感觉上前面那个是说明结构原理,后面这个更偏向实际,那个10k可能是连线电阻?可能是想评估它的影响,控制一下前面的变量?

网友:
1F是很大很大的电容,目的应该是构造直流开路、交流短路,这样AC源Vi就是到地的电压。不过也就仿真这么加,就跟仿运放用1GH电感和1GF电容创造直流开环、交流闭环一样,实际片上撑死也就能做到nF量级的电容。

网友A:
楼主的课件可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课件可以分享

论坛有的,EE214课件,你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