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IC617仿真bandgap的PSR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2-11):
在进行仿真bandgap的PSRR的时候,采用的是IC617版本的ADEXL,结果发现:
1.在单独仿真TT工艺下的PSRR的时候和批量仿真TT FF SS工艺下的PSRR时候,图像显示的结果差别很大。软件设置情况如下,求助!!
PSRR MODEL=TT

网友A:
有可能是bg在corner下工作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g在corner下工作有问题啊

但是单独分别仿真corner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还是先考察一下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是不是合适,过驱动电压和饱和深度之类的基本问题,再看工艺角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考察一下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是不是合适,过驱动电压和饱和深度之类的基本问题,再看工艺角变化吧 ...

我把软件关了,重新打开,仿真各个工艺角的结果基本一致。可能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