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噪声

楼主(2023-02-11):
MOS管的噪声,是高温下大,还是低温下大?   是ss  corner 大?还是ff下大?

网友:
热噪声与温度成正比,与gm成反比。自己去推算吧。
1/f噪声有个KF系数,这个系数的温度特性自己仿真验证吧。

网友:
从机理来看应该是高温大,ff大